楼主(2014-09-18):
   一台三菱A540-22K,再设备上使用时启动即显示运行过电流,所拖动的电机,接工频运行正常,拆下来接0.5KW小电机实验,却运行正常,这是 什么原因?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A:
板子的成色有几成?使用的环境差吗?越详细越好。

再设备上使用时启动即显示运行过电流-------有点小错误,或者描述不清。直接说报警代码吧?

网友B:
检查大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线,有碰见过线的问题,引起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