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阻式多大的?

楼主(2014-09-19):
安川G7 11KW变频器,一上电充电电阻烧了,用了一个20瓦,10欧的替代,上电还烧。

网友A:
图中是10W4欧几个呀?变频器是功率越大,充电电阻阻值越小电阻功率越大,变频器功率越小,充电电阻阻值越大,电阻功率越小,充电电阻阻值大电容充的慢,电阻小电容充的快旁路继电器吸的早。要是整流短路上再多的电阻也是烧。

网友A:
2个就是20W2欧,就算旁路继电器没焊上充电电阻不带负载也就是温热,是不是电阻阻值选大了或者整流短路。

网友B:
查过压放电的IGBT是否短路,查滤波电容、输出IGBT模块是否短路。

网友C:
你这不是电阻的问题,是后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电路上还有哪有故障呀

网友E:
10W 4欧姆

网友F:
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G:
标的很清楚啊

网友H:
写个4ΩK你就不敢认了

网友I:
看没懂,就动手测量一下嘛。

网友J:
功率10w 4k欧姆

网友K:
4ΩK?后面的K代表啥意思?

网友L:
为什么是电阻的原因??

楼主:
换上20瓦 10欧的之后用直流电在R T 端子上面加电,都正常。显示正常,运行测量输出也正常。就是上三相电不正常。图中是两个电阻串联连接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4ΩK有得说是4欧,有得说是4K。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M:
这个电阻是4欧10瓦精度为10%,K表示精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N:
安川刚用去就坏,质量这么差?

网友O(2014-10-27):
楼主,后续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P:
10W4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