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现在有做好的5寸触摸屏程序,要改用PFXGE4401WAD 7寸的触摸屏,程序下载后,显示画面过小,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家  新手啊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屏不支持自动调整,你只能这样,不怕麻烦就一页页的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呵呵;只能看你的软件支不支持;如果支持,把大屏的分辩率设成与原来的相同的,再写入后就OK;
或是软件里支持程序对应的屏型号更改,软件也会自动完成转换;
否则你只能手动一页页的去搞了;

网友B:
好的触摸屏软件可能考虑的好一点
有些需要一点一点的修改

网友C:
   软件编辑里面改实验下.不行的话,就一页一页改呗

网友D:
这种只能参照原来的,重新编辑的

网友E:
如果是同一个品牌的,打开之前的程序,然后到软件中看能不能直接改变触摸屏的型号,然后再手动调整下画面上的各个元件的位置。
三菱的软件是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F:
把型号改一下就可以啦,好像 一个选项把分辩率改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G:
型号变更时,把“转换分辨率”前面的对勾打上即可。

网友H:
这要看你屏是什么牌子的了,一些屏可能要一点一点改的啊,相当于重新做了个屏。

网友I(2014-11-15):
重新选择HIM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