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硬件:
224XP两台

距离:300米
要求:通讯反应速度不大于1S

请教通讯方案,最好不加任何硬件,电缆除外

网友A:
自由口,MODBUS都可。如果数据量不大,1S对于通讯来说时间很长了

网友A:
300米,如果没有特殊干扰,对于485来说也不是问题

网友B:
用NETR和NETW指令

网友C:
PPI,用向导做

网友D:
楼上正解,西门子自家的PPI还是比较可靠。话说这么长距离的通讯我还真没做过,不加中继真的可行吗?

网友E:
300米,理论上没有问题
速度是个问题
要试试看

网友F:
485会不会靠谱点?

网友G:
PPI,MODBUS只是协义,485是指网络就是物理层协义

网友H:
485可以的

网友I:
200有专门的MODBUS库,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从,将其中一个做主,另一个做从,通过自由口方式,RS485的 MODBUS 协议进行通讯,不需要任何其他硬件,MODBUS库免费的,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