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OC--报警,无从下手,求解!

楼主(2014-09-19):
机器上报警OC-A启动过程中过流,拆下后打开内部查看没有损坏,测量IGBT也完好。重新上电后开始报OC过压报警,初步推断为检测回路出现问题,但是无从下手求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台安

网友B:
先把CT拆了试机看看

网友C:
台安机器,是上电就报还是?上电就报就要先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D:
不是台达的.
测电流,再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源电压,将检测单元去掉,看下一步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CT指的是哪个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电压没有问题,380~390V之间,就是不知道哪个是检测单元不敢下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UVW输出接的那几了,图片上黑色的块块

网友F:
最后一张图片的下面 有三个黑色的块块   就是你要找的CT  拆除检测线 看看是不是还报警!!!!!!!!!!!!

网友G:
这是台安较新版本的驱动板,比老版的更烂,很多报OC之类的。有时莫明其妙的好了,用不了多久又OC。我可以确定问题大多在PC929及周边,不要怀疑模块不要怀疑电流传感器。你短接PC5的1,2脚看其运行报不报警,立刻锁定故障范围。

网友H:
台安的跳OC,分上电跳OC和运行跳OC,上电跳OC70%是电流传感器及相关电路(包括CPU板),其余是驱动929,运行中跳OC 90%是电流传感器相关电路,10是驱动,还遇到过排线不良的!比较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CT指的是哪个部分?
CT是测试电流的,不知图上是那部分,请高手指教。

网友J:
CT就是那三个小黑东西,但是这个坏的几率不是很大,同意楼上大哥们认为PC929报警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K:
回复 网友F:
“三个黑色的块块   就是你要找的CT”为什么叫CT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三个黑色的块块   就是你要找的CT”为什么叫CT呢???
CT就是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