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CP2M可以用CX-ONE编程吗?用哪个版本的

网友A:
CX-ONE是集成包包括了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CPM2这个机型,你可以在任何的CX-Programmer里能找到。

网友B:
CPM2A 2AH  2AE差不多

网友C:
呵呵;没有CP2M的型号;
有CJ2M或  CPM2A/CPM2H/CPM2E;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CJ2M的D/A的分辨率和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C:
CJ2M是分体式的,D/A是要配模拟量模块的,分辩率请参考详细的模块说明书;

网友D:
CX都有的,你选择CPM2A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