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一个趣事

楼主(2014-09-19):
以前修过一个三相220的驱动器,修好后,用单相220调试OK,再通三相220,准备试好后交给客户,结果一通电驱动器炸机了,检测发现模块损坏,把损坏元件更换后,再次单相220,带电机正常,运行很久不见问题,在想是什么问题,量三相220也没发现问题,找了另一款一样攻能的驱动器,(模块便宜好买点),用三相电试机,没问题,在想是不是之前那驱动器没修好,把驱动器再检测一次,确定没问题后,再一次通三相220,结果再次炸机,我的个神,在想以前老修从没出过这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再次修好后,我和老板说,你这三相电源有问题,我这驱动器肯定修好了,三相电是单拉过来调试用,说到这里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原因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网友B:
  原因是唯一的吗?

网友C:
高频220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只有一个答案

网友D:
楼主还是说了吧

网友E:
一般单位拉过来的大多数是三相(380V)电源,你所说的三相(220V)使用单位不是很普遍,

网友F:
频率不会错,线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用了三相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线没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答案后面会说的,先让你们猜下,

网友F:
星形接法就是220V,三角接法就是380V

网友G:
等待结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是专用电机

网友H:
零线和相线混了,拉过来一个零线两个相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线肯定没接错

网友I:
把进线接在出线上了

网友J:
坐等答案

楼主:
答案是:三相电的空开有问题,不接负载时,测有三相220,带负载时,有一相只有90伏左右,换了个空开马上就OK

楼主:
但我明白为什么可以单相220工作,可以三相220工作,但不能有一相电压过低呢,谁能告诉我呢?

网友K:
缺相了,怎么会炸机呢?感觉楼主提供的 答案很难理解!

网友L:
开关接触不良的情况,遇到过。
对驱动器不了解,应当与其具体电路有关系。

网友F:
电压低了也会炸模块??

网友M:
我见过的三相220V驱动器的电源都是由三相380V变压器变为三相220V直接接到驱动器上中间不需要接断路器,即使三相电源缺相,欠压,都不会对驱动器有太大影响。驱动在上述条件是也会报警缺相,欠压。

网友N:
低压会炸?
不会提前保护??

网友O:
缺相就炸机?没这么恐怖吧。

网友P:
教人不好理解的,伺服驱动器搞过不少,在楼主所说情况下至多只会报警吧!

网友Q:
不理解,理解不了!

网友R:
楼主的情况不奇怪。
原因是空气开关触点接触不好,带负载电压就起不来。
当一个触点接触不好的时候,更悲剧的情况是:又不是完全断开,只是触点接触不好,触点之间有间隙,带负载之后就会产生打火现象。
这时候就该明白了,电源打火现象对电子线路是非常致命的现象,打火就是高频的震荡电压。

网友S:
电源打火现象对电子线路是非常致命的现象,打火就是高频的震荡电压.

网友T:
三相电的地线有问题.三相电压不会因为空开问题和缺相什么的会导致电压变高,炸机就是电压高了,超过耐压才会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缺相不会炸机,我都说我单相220试机都OK,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4楼讲的对

网友U:
又学了一招。。

网友V:
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W:
偷偷学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X:
回复 网友W:
感谢楼主,为什么不是烧空开,而是炸驱动器啊?空开不是起保护作用的吗

网友Y(2014-11-19):
有点乱,有点晕。

网友Z(2018-02-25):
电源打火现象对电子线路是非常致命的现象,打火就是高频的震荡电压

网友AA:
应该输入电压有短路吧,因为打火可产生弧光短路,如果灭弧不好的话,模块炸掉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AB:
楼主有说是380V3相经过三相变压器变为220V三相的。
伺服或变频器三相整流,这个变压器副边三相绕组的电流是脉动直流。那么,问题来了。。。
变压器副边的某一相绕组流过的直流电流,因接触不好而频繁通断时,会发生什么呢?在触点2端会额外产生极高的自感电动势,这个自感电动势和这个绕组的原电压瞬间正好是叠加的关系,叠加的结果,有一个极高的电压产生并加在了触点2端以及伺服或变频器的整流电路中。。。
这可是极高电压、极具能量的干扰源。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AC:
cfg168不错,高手 理论很到位

网友AD:
一句话:谐振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