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尊敬的老师们,最近厂子里面脱水机送电变频器即刹车,不知变频器哪里故障,请指点!!!

网友A:
变频是报警,还是无输出

网友B:
送电即刹车,先查刹车电路,若无问题,在查变频器,

网友C:
刹车谁控制

网友D:
为什么一定是变频器问题呢。

网友E:
看不是很明白呢?

网友F:
还是检查一下刹车控制回路吧!

网友G:
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后重设下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