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我们一般不搞内部程序,五花八门的PLC哪里都搞得清? 网上搜这个模块的资料也搜不到。 但是外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据厂家说是因为PLC电池没电导致参数丢失,可是电池换了不到一年,现在又出现了。

网友A:
更换电池,并进行系统参数备份,这样的话,下次电池在没电也不怕了。

网友B:
店家 这是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C:
我看着也不像是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也不像是PLC

虽然我没找到这个东西的资料,但是我起码还是知道这是PLC的一个专用模块,位控模块。

楼主:
找到一个图,好像是个脉冲输出模块,这种模块式PLC,可能需要专用的脉冲输出模块,但是根据我对其他小型PLC的了解,没有什么脉冲输出参数需要电池保存啊?

网友D:
NC111只是模块的型号,关键是看模块的铭牌呀,要弄懂模块是哪个厂家制造出来的呀。
然后再到官网去挖资料出来的呀。
话说是整套进口的设备吗?或者是年代久远的设备?

网友E:
呵呵;说了一堆,都不知说些什么;
此模块型号为C200HW-NC111,是一个单轴的定位模块;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至于报警,你需要用电脑连到前面的CPU模块上,读取对应的代码;
另外此模块内是没有电池的,电池在CPU单元内;

网友F:
这个模块是OMRON的C200H-NC111,起码是15年前产品,报警要联电脑软件看是什么错误.
死不死PLC电池没电导致参数丢失,看一下CPU上有没有报警(除非厂家关闭电池报警),正规电池一年不会没电的.

网友F:
照片是近期拍的?环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块是OMRON的C200H-NC111,起码是15年前产品,报警要联电脑软件看是什么错误.
死不死PLC电池没电导致参数丢失,看一下CPU上有没有报警(除非厂家关闭电池报警),正规电池一年不会没电的.
后面几个回答很专业,cpu模块没有报警,这种模块现在已淘汰了?感觉欧姆龙的东西真是难学,cpu型号不同编程代码千差万别,我放弃学欧姆龙了

网友F:
这个模块已经停产
CPU应该是C200H-CPUxx 或C200HS-CPUxx 这二种CPU没有关闭电池报警功能,所以说电池没电是忽悠.
cpu型号不同编程代码千差万别---如何有这印象,能据例说明?
不会是用后来的产品指令,套用在先前产品上吧,C系列最早的产品才37种指令,你图示的CPU也才130多种,现在的有300多种.
除极个别指令需对应CPU支持外,其余都兼容.
其定时器比有些品牌简单,看指令就清楚定时范围.
楼主放弃熟悉即放弃基础建设了,这个NC111你弄好了顶平时好几个月收入.
别放弃,Ta在等着你.

网友E:
这款C200HE/C200HG/C200HX系列也可以用的,所以时间并不一定有那么久;
楼主图片只拍了一半,后面的CPU可能是C200H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块已经停产
CPU应该是C200H-CPUxx 或C200HS-CPUxx 这二种CPU没有关闭电池报警功能,所以说电池没电是忽悠.
cpu型号不同编程代码千差万别---如何有这印象,能据例说明?
不会是用后来的产品指令,套用在先前产品上吧,C系列最早的产品才37种指令,你图示的CPU也才130多种,现在的有300多种.
除极个别指令需对应CPU支持外,其余都兼容.
其定时器比有些品牌简单,看指令就清楚定时范围.
楼主放弃熟悉即放弃基础建设了,这个NC111你弄好了顶平时好几个月收入.
别放弃,Ta在等着你.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发过一个帖子,跟着一个欧姆龙PLC视频教程做了一些示例程序,感觉不难,但是看到实际设备程序还是很困难,我从别人那里搞了一套纸质打印的设备程序,想输入电脑模拟仿真一下, 结果输入错误,根据大家的提示,选择了一些PLC型号,好不容易把前面的指令搞对了,到了后面别的指令又提示错误, 搞不下去了。
西门子的PLC型号也多,但是它也就是几大系列,就是200和300的PLC编程有很多相通之处,而且教程比较丰富。三菱的没有接触过现在的新型号,只接触过FX系列,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这个设备程序,主管没有能力,也不懂,我们更没有权限,也不在职责范围内,如果硬要揽在自己头上,除非有100%的把握,也没什么好处的,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C200HE/C200HG/C200HX系列也可以用的,所以时间并不一定有那么久;
楼主图片只拍了一半,后面的CPU可能是C200Ha的;
C200HX CPU上没有报警,模块上有报警,触摸屏上提示那个模块错误。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西门子的视频教程能发我一份吗,499527254@qq.com 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所在的体制叫人无法工作,更别说提高技能了。
客户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在的体制叫人无法工作,更别说提高技能了。
客户不急?
几十台设备,少开几台没什么影响,这种设备我们这里用的PLC有很几种,光洋、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的都有,只有两三套是这种欧姆龙模块化的PLC。

只有一种设备坏了对我们这里生产有很大影响,不过那种进口设备故障率很低,而且故障提示很完善,而且也基本是PLC外部线路和仪表之类的故障,多数是常见故障,能搞那设备程序的,在外做设备更赚钱,在我们这里也是浪费。
10多年前的设备工控机坏了,备份的人机界面程序无法恢复,他们都是花高价找的德国厂家重新做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