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本人收到客户的一台汇川MD320NT15GB+的机器,测模块都是好的,上电试机。显示都正常,按启动过3秒钟报ERR10(变频器过载)。我的输出UVW都没接负载,怎么报ERR10?我把加速时间改成1秒,启动测输出,输出UVW都没电压,可是面板显示输出电压到300多V。测驱动负压10V都正常,把模块的主回路断开,启动一样报ERR10。测光耦供电电压没路都是30V正常。求指点下,接下去如何维修?

网友A:
ERR是变频器过载了,看电流检测电路,启动看电流多大,空载的话看空载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电流OA

网友B:
看驱动电路干嘛,去看电流检测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驱动电路干嘛,去看电流检测部分。
报过电流也不是与驱动完全无关。比如,在具有管压降检测的电路中,某臂IGBT在应该正常驱动的周期内,因驱动电路故障没有驱动该臂IGBT导通,管压降势必大于7V,也会报过电流之类。
这个变频器报的故障,据楼主讲,手册只说“变频器故障”,不排除是过电流之类的故障啊。

网友A:
是变频器过载人

网友D:
尝试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检测的2个7840 一个TL0820 电阻 主板都测过 更换过 都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变频器过载的故障。电流检测我查过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变频器过载。但是我没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过。主板也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