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传感器详细信息

楼主(2014-09-19):
之前发一贴字询问还没结果。。。但还要信息dlr等几位老师及朋友。
现在弄个一个传感器,想再问问,忘智者赐教。
如下图温度传感器,是高压锅里用的温度传感器,但无详细信息。
测得任意红白线间电阻114.3Ω。测量空调房内。
相同颜色导线通路,不同颜色不通。
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PT100
再加上照片里的内容。希望告诉这个温度传感器详细信息,包括类型,几线制,探头内接线方式和一些我都不知道但您却知道的信息。什么厂家信息也可以。

网友A:
http://www.sav.support/resultats_noticemanuel.php

网友B:
就是PT100
4线制的

网友C:
PT100/AA/4 中PT100表示该测温元件为:pt100分度的铂热电阻;AA表示允差等级为:AA级,即其允差值为:±(0.100℃+0.0017︱t︱);︱t︱为温度的绝对值,单位为℃;4表示四线制的热元件。楼主说:“相同颜色导线通路,不同颜色不通。”如是四线制,则不同颜色之间应该有电阻(以楼主测的为例应有114欧左右吧)。

网友D:
根据PT100标签和测量的数值,当时温度36度(摄氏)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网站不是英语,看着有障碍,能简单说一下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线制内部怎么接线的?有接线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四线制内部怎么接线的?有接线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线制内部怎么接线的?有接线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Rt内的接线图呢?

网友E:
原来如此。铂电阻引线是4颗的,精度等级最高。它是两颗接桥源电路,两颗接测量电路。仅此。

网友F:
版主说的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热电阻就是一个电阻,我把图重新画一下,仍然把它放在9楼,这下应该看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这四根导线都是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存在导线电阻Rt1和Rt2的话那为什么A+和A-没有电阻?

我在测量A+A-间电阻与  A+a-间电阻应该不一样才对啊?

另外图出出自哪里能否说或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望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就一个电阻,一边一根线就可以啦。

还有就是说的减少误差问题,不是很明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过9楼和11楼的图形以后,就应该明白了吧?如果还不明白,那也无妨。你就该怎么接还怎么接,如果这边的端子就两个头或三个头,你就直接电阻两端的任意两个头,第三个头与电阻标负端的那个头短路。就行了,如果你的电路是四个端子,那就分别把两个正负端接各自的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还是不明白。

接线按您说的可以这么办,但我还是想把不懂的东西弄懂。还有您的资料我也想问一下什么名字或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明白就问,这很好。反映你的求知欲。

要想明白这个传感器为什么是4线的就测量精度高?而2线或3线的铂电阻测量误差就大?你必须要首先知道铂电阻的测试原理,只有知道原理了,才能通过图形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我用过的铂电阻就没有4线的,都是2线或3线的。你这个问题才让我知道还有4线的铂电阻。嘻嘻。百度了一下,在百度文库看到我贴的那个图形了。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提高检测精度了。

提示一下,铂电阻的检测需要电桥供电测试,或是全桥式;或是半桥式。不论是全桥还是半桥供电,导线到传感器的距离有线电阻,这就给测试产生微差,而4线的传感器,导线长度的电阻没在测试范围内,只取传感器两端的电位差检测问题,所以提高了检测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就一个电阻,一边一根线就可以啦。

还有就是说的减少误差问题,不是很明了
热电阻元件的内引线有以下几种:
1.两线制
   在热电阻元件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引线的形式叫两线制。很多热电阻产品都采用这种引线形式。但在使用中会带进引线电阻的附加误差。因此,两线制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
   热电阻元件的一端连接两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就叫三线制。它可以消除内引线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于两线制,三线制常与电桥电路配合使用。
3.四线制
   热电阻元件的两端各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把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电压信号引至测量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看来我还需要补充下相关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等我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G:
如果存在导线电阻Rt1和Rt2的话那为什么A+和A-没有电阻?
---你量错了吧,怎么也有100多欧呀,坏了?

我在测量A+A-间电阻与  A+a-间电阻应该不一样才对啊?
---你用什么测量,万用表吗?导线电阻一般方法怎能测出.

Pt100是需要补偿导线的,kdrjl 板主提供的图就很好理解,铂电阻引线是4颗的,精度等级最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量错
测得任意红白线间电阻114.3Ω。测量环境为空调房内。
相同颜色导线通路,不同颜色不通。

这个很简单的测量,我自认为没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为什么A+和A-没有电阻?
什么意思?请对着图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任意红线和白线间电阻都一样,两两组合不是四组数据么,一样都是114Ω。

红线间是通路的,白线间也是通路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网友H: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二线和三线的,现在对四线的原理也了解了,谢谢大家的讲解,有文有图,很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纳尼?

网友G:
回复 楼主:
无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什么意思

网友I:
热电阻,两路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撞南墙就明白了
A+和A-没电阻只有一种可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你理解错了

我是说相同颜色见通路,也就是

A+A-、A+a-、a+A-、a+a-间四个电阻均相同电阻为110Ω

A+a+、A-a-间通路,有微弱电阻 0.9Ω。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这四根导线都是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存在导线电阻Rt1和Rt2的话那为什么A+和A-没有电阻?

我在测量A+A-间电阻与  A+a-间电阻应该不一样才对啊?

另外图出出自哪里能否说或给个链接,谢谢
你在回头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A+A-间电阻和a+a-间电阻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J:
4根线测温度准确度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A+A-间电阻和a+a-间电阻应该不一样吧
应该一样吧,二白(红)线有什么二样?看不出来吧.
那应该是传说中的补偿导线
常用的还是二线,有的客户直接在表端子处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四根线,有两根线有存在着Rt1和Rt2.另外两根则没有,所以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四根线,有两根线有存在着Rt1和Rt2.另外两根则没有,所以应该不一样的
根据什么说另外二根没有?
你分的出这四根线,哪个是A+,A-.a+,a-?
图标的Rt1,Rt2应该就是补偿线,具体应该看讲这个的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四根线,有两根线有存在着Rt1和Rt2.另外两根则没有,所以应该不一样的
根据什么说另外二根没有?
你分的出这四根线,哪个是A+,A-.a+,a-?
图标的Rt1,Rt2应该就是补偿线,具体应该看讲这个的教材.

我以为图中 没有就没有了。

A+a+为相同颜色线、A-a-为相同颜色线。

“具体看这个教材”这图是您从网上找的,我估计是找不到教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四根线,有两根线有存在着Rt1和Rt2.另外两根则没有,所以应该不一样的
根据什么说另外二根没有?
你分的出这四根线,哪个是A+,A-.a+,a-?
图标的Rt1,Rt2应该就是补偿线,具体应该看讲这个的教材.

我以为图中 没有就没有了。

A+a+为相同颜色线、A-a-为相同颜色线。

“具体看这个教材”这图是您从网上找的,我估计是找不到教材...
说你无药不冤枉,版主的回复怎能不仔细看,为什么人家是版主,这就是差距。
再多句,你目前还不会举一反三的学习,应试教育的结果。

网友K:
嘿嘿。。。
你图片的标示上已经很清楚了,你还想知道啥,作为使用方知道热电阻铂100四线制即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你理解错了

我是说相同颜色见通路,也就是

A+A-、A+a-、a+A-、a+a-间四个电阻均相同电阻为110Ω

A+a+、A-a-间通路,有微弱电阻 0.9Ω。
  传感器好的话,就是这个数据.
  A+与a+之间,是导线电阻,一般采用的是细导线,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电阻,要不换个240平方的电缆试验下.A-a-间同样.
  大致有这么公式R=PL/S,对铜导线,电阻R,电阻率P,铜线长度L,铜线长度截面积S,可以估算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