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望这个S7-200什么东西烧坏了?

楼主(2014-09-19):
看看望这个S7-200什么东西烧坏了,

网友A:
电源板坏了,我基本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B:
烧的挺厉害的啊

网友C:
有点严重啊 是压敏电阻吗

网友D:
呵呵;电源板换了吧;这个有些年头了;
修的话一般不是一二个元件换了就可以的;
烧黑的地方是整流桥;

楼主:
不想整流桥,俩条腿。压敏电阻有用吗?

网友E:
看来要检查好多电路吧

网友F:
烧黑的地方不是整流桥,我也有块板在哪个位置是整流桥,这个板和我的不一样,整流桥是V202处的四个二极管,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D:
这是1BD23-0XB0电源板;参考下吧;

网友G:
西门子的板子经常换

网友H:
换一块好了。

网友I:
应该就是压敏电阻!划断覆铜板不用即可

网友J:
换板子吧

楼主:
西门子的电源板子多少钱,我先把它去掉试一下。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有点严重啊 是压敏电阻吗

网友L:
   坏板的图上,标有V282的那几个像是整流桥.坏的那个地方不像整流桥.
   图片还可再清晰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