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最近经常碰到把TTY与4-20mA电流环搞混的情况。TTY也称为电流环,但是TTY是远传通信用的电流环,是早期用于远程传输RS-232串口的一种电流信号。因为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传输更远。TTY的电流信号分为有/无,大小大约为20mA,分别代表信号0/1或者1/0。用于TTY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所以各个厂家的TTY之间未必可以相互通信。从RS-232转换出来的TTY信号还分有源和无源电流环。总之,TTY是数字信号。

楼主:
 4-20mA电流环是用于远程传输传感器信号的标准,取代传统的0-5V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因为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传输的更远。4-20mA的4mA是由于传感器本身的耗电,所以起步值就是4mA,此时对应于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0V;20mA则对应于传感器信号输出5V。总之,0-20mA是模拟信号。0-20mA是4-20mA的一个变种,此时用另外的电源供电,不从电流环窃电所以从0mA起步,也是模拟信号。
 从上面的解释可以看出,TTY与4-20mA之间没有关系,也无法相互通信。
                           -----------------没办法,GKONG系统总是提示什么数字太多,怀疑电话号码,所以只好分2段发。试试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呵呵;SIEMENS S5系列的电缆就是TTY;

网友B:
     TTY是开光量(电流型).
     4-20mA(0-20mA)是模拟量,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TTY电流环分为有源  和 无源。还可以分:  有电流代表1,无电流代表0;有电流代表0,无电流代表1.

网友C(2014-11-22):
 我也是一直搞不清几个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