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我用西门子S7一200,V5.4版的编程序与PLC连接通讯,用的数据线是SUB一PPI,S7一200的专用线。连接后,直接点击(上载)按键,当出现运行进度一半时,出现死机,之后我又重先开始一次就不行了。最可怕的是等重先试机时,没有动作,查了3个小时,还是用另外台电脑连接后,重先下载一遍程序到PLC中才好,难到程序弄丢了吗?为什么会这样?搞得我一头汗水,请教大师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用300的软件和200plc通讯?

网友B:
STEP 7-Micro/WIN,这是S7-200的软件;

网友C:
软件用错了,应该用版主说的软件。

网友D:
Are you kidding m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哪有跟谁开玩笑的闲功夫,如果您能回答问题请正面回答我,不是让我重复您的这句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哪有跟谁开玩笑的闲功夫,如果您能回答问题请正面回答我,不是让我重复您的这句话。

你确认STEP7  V5.4可以用USB-PPI可以与Siemens S7-200系列PLC通讯??
据我所知,STEP 7-Micro/WIN并没有V5.4的版本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后来回想起来写错了。

网友E:
上载把plc弄成stop状态了,所以试机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