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1、公式 2、公式的具体意义 、3、最好举个例子  看台达的例子Y=AX+B;比如我想乘以3.141,可是增益却是0.3184;怎么得出来的,看不懂。

网友A:
  数学转换,比如10005元钱,你想显示的单位为万元,那怎么显示呢?先做除法运算10005/10000=1.0005,增益为万分之一,那就显示:
  1.0005万元.
  想显示千元,则做除法运算10005/1000=10.005,增益为千分之一,显示:
  10.005千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热心回答,增益就是做除法运算。那偏移呢?是先增益再偏移吧?就当前这个例子,谢谢前辈了

网友B:
B就是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想设置50的3.141倍,也就是157.05;误差为2;也就是159.05;那么我的增益是多少?偏移又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热心回答,增益就是做除法运算。那偏移呢?是先增益再偏移吧?就当前这个例子,谢谢前辈了
    相当于那个二元一次方程Y=KX+B中的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想设置50的3.141倍,也就是157.05;误差为2;也就是159.05;那么我的增益是0.318?偏移是2?顺便再请教下前辈有没有用过威纶通触摸屏?类似台达里面的设置密码表功能,供用户自行修改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想设置50的3.141倍,也就是157.05;误差为2;也就是159.05;那么我的增益是0.318?偏移是2?顺便再请教下前辈有没有用过威纶通触摸屏?类似台达里面的设置密码表功能,供用户自行修改密码?
   没用过,自己试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