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14-09-20):
请问如何把井的水位  泵的电流放入PLC程序里面 这个程序要怎么写啊 能不能给的例子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帮忙听说用PID可是我弄不了 求大家了帮帮我吧

网友A:
水位、电流可以用传感器转换成PLC能识别的标准的模拟量,PLC上加模拟量模块接收。

网友B:
按楼主的说法,应该是用水泵控制水位的吧,这样的系统要求应该没有那么高,不用PID控制也可以,只用模拟量控制就可以了,用一个液位传感器,将信号送到AD模里,再进行换算处理就可以了。而且PLC的型号多种多样,不同的PLC模拟量处理的方式也不同,让大家怎么给你例子啊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不用PID0,凑试法设个提前量,可以基本达成要求.要求高的话,用PID做,水位传感器反馈送PLC处理,再输出信号控制泵的运转.泵调速吗?

网友D:
呵呵;首先你要配上液位传感器、电流传感器;
PLC要加A/D模块;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用PLC进行水位和泵的电流监控,并且控制泵的开关是吧。这个程序很简单,但是不同的PLC型号编程不一样。你是需要西门子200还是300或者是三菱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有一个程序我不太会做我知道肯定不对想请大家帮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我想用西门子并在组态王里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