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各位大神,本人要驱动伺服电机在不同位置时运行速度不同,怎样实现这个功能。只使用PLC内置PTO(Q0.0)。
调用不同的包络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如果用内置的PTO,那可以采用调用PTO多段包络的办法,如果想要更灵活的使用,可以用PLS指令,通过对SM67.1,SMW70的控制,也可以达到不同速度的要求,其中控制寄存器SMW70设定脉冲宽度。SM67.1用于随时更新脉冲宽度,只需要对SMW70设置就可以达到不同速度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在A点到原点时我可以调用包络的第x,y端;然后送原点到B点时,我可以调用包络的第n.m端;还是在A点到原点时我可以调用包络a;然后送原点到B点时,我可以调用包络b,使用2个包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了PLS指令,SM67.1(更新脉宽),SM67.2(更新脉冲数),SMW70(脉宽),SMD72(脉冲数),通过这4个寄存器的控制应该能实现不同距离不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