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一台伟创AC60 18.5kw变频器雷击后,现上电显示LU1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找说明书看看,是报什么错啊

网友B:
看看伟创的变频器使用说明中报警的介绍,只能初步定位故障范围,还需在路检查。

网友C:
lu1代表:停机时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D:
那要查电压检测电路了啊

网友E:
呵呵;被雷击的你就放弃吧;

网友F:
雷击那就麻烦了啊

网友G: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