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我们一般针对搅拌机的电流监控,是如何实现的?是从搅拌机的电源上面取电流,通过交流互感器,将信号送到电流变送器,然后变送器把4-20MA的电流信号送的PLC进行监控吗?

网友A:
多大的电机啊,我们一般直接加个互感器。

网友B:
    监而不控的话,临时挂个钳型表也可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加过载电流表,

网友D:
其实按照你的说法是可以的!

网友E:
常用电流互感器加电流表进行监视,控制就是常规的起保停电路。

网友F:
用数显电流表   带上下限报警的应该可以

网友G:
如果是变频的 可以从上面读 如果不是就另想办法 换句话说如果不变频的话 全速运行 电流基本就是差不多的 和铭牌上

网友H:
一般就是互感器+电流表,从反应釜的工作特性来说,你应该是想将运行中有异常的情况记录下来;可以用传感器+记录仪,也可以用传感器+PLC+HMI,也可以用传感器+组态软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