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本人有一西门子S7-200系列CPU-214 上载程序后输出正常,且输出指示灯也亮。但是输入端加信号不起作用,输入端指示灯不亮。请问各位老师,这个PLC是否坏掉了?还有补救办法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是所有的都不亮吗?如果是,应该是坏了。

网友B:
用上位机连上看端子内部的参数又没信号,如果没有,就是外部的信号没进来,或者接线不正确。

网友C:
这样的话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CPU板正常 不然你也上传下载不了

网友D:
测量一下24V电压加到通道上就坏了

网友E:
是个别坏了,还是所有都坏了啊。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F:
这个不见得是坏了
在线监控看看

网友G:
输入的指示灯不亮应该是外接24伏电源或接线的问题,plc的输入端不可能都坏。

网友H: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要加24V电源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在你们的启发下,我在输入端加上低电平--无效,加上高电平仍然--无效,所有输入端指示灯不亮,而且软件监视输入点不变化,推测此PLC报废了。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鼎力相助

网友I:
肯定是线接错了,都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在你们的启发下,我在输入端加上低电平--无效,加上高电平仍然--无效,所有输入端指示灯不亮,而且软件监视输入点不变化,推测此PLC报废了。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鼎力相助

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所有输入点居然全军覆没机率太小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在你们的启发下,我在输入端加上低电平--无效,加上高电平仍然--无效,所有输入端指示灯不亮,而且软件监视输入点不变化,推测此PLC报废了。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鼎力相助
    输入公共电路部分坏了.

网友L:
先检查输入公共端是否悬空了?

然后再判断好坏

网友M:
M端子上接负,I点給入24V+,如果I点不亮,拆开PLC壳体,把两层电路板重新插拔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N:
西门子的输入都需要外部供电

楼主:
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根据14楼朋友推荐的具体办法,接线一试OK 我原来的接线错误。在这里向关心、指导我的朋友再一次感谢  我在这里向你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