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我编写了两个独立的SFC块,驱动条件分别是ld m8002 set s0  (s20 s40)       ld m8002 set s1(s50 s60)两段程序单独写入PLC中都可以运行,但是将两端程序同时携入PLC中就没办法运行了,搞不懂为什么,难道不能同时有两个块?两个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独立的。

网友A:
改用跳转指令或者调用指令,也就是程序只能选择一个块进行扫描。

网友B:
我用过4个块的,同时写入FX2N 中,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也有完全没联系,都很正常啊。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注意梯形图块。

楼主:
那我怎么确定程序扫描哪个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怎么确定程序扫描哪个块呢

网友C:
同时置位S0、S1怎么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次只能运行一个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