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主控系统运行了。

楼主(2014-09-20):
看图

网友A:
效果如何呀?

网友B:
看着蛮壮观的!

网友C:
这个系统允许每相只有一个单元吗?
PLC和HMI都是高压变频器原配的吗?
PLC屏蔽了不少信号,主控板检测也少了不少检测。

网友D:
看着很高大 先支持楼主

楼主:
回楼上各位:
1.能够输出电压了。
2.每相只有一个单元可以运行。也可以模拟几个信号,就是多个单元运行了。
3.不必要的信号没有加进去,例如输入输出电流信号,输出电压信号。
4.所有配件都是原装。
5.搭这个系统,主要是熟悉一下主控系统。

网友E:
楼主详细介绍下搭建的这个系统,可以造福此坛。

网友F:
等着楼主成功啊

网友G:
希望楼主分享一下啊

楼主:
系统运行了,能够输出电压,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这些东西都是备品备件,准备齐这些东西不容易,然后按照图纸接线。
高压变频器的各个信号分散在几个柜体内,这点比低压变频复杂些。
搭建这个系统有2个目的,一是熟悉外部控制信号和故障信号,二是做为维修功率单元的信号源。

网友H:
这是什么品牌的高压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控板屏蔽了哪些信号?如何实现的?

网友I:
都用在高压电机上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控没有屏蔽信号,主控逻辑复杂,不懂。
kazefsh:你给讲讲Block测试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检测IGBT导通状况,上电开始IGBT导通信号应该是高表示不导通,然后发出一个脉冲的触发信号让IGBT导通,导通信号也会返还是一个脉冲,检测这个信号表示IGBT可以触发,这就是Block测试。

网友J:
涨姿势了   谢谢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图
你的高压功率单元是什么品牌的,我这里有台智光的功率单元不知道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测试功率单元,需要厂家来做。
或者你也可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