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从厂里拿回来一个V708CD的屏,触摸板被厂里的人员拍破了, 功能正常,
买回一个换上去之后,颜色太浅,要把屏侧着看才能看清楚,
想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如何才能把颜色调深一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亮度的事啊,看看有没有设置亮度的地方,还有对比度什么的,就是屏体本身的设置。

网友B:
       从屏的设置参数里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搞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搞定,谢谢,
怎么弄好的,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厂里拿回来一个V708CD的屏,触摸板被厂里的人员拍破了, 功能正常,
买回一个换上去之后,颜色太浅,要把屏侧着看才能看清楚,
想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如何才能把颜色调深一点,谢谢

按下Sys键,然后按F2或F4键来调节对比度。

网友D:
F2增加亮度,F4减低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