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一台汇川MD320 7.5KW的变频器。客户来的时候是无显示,检查之后发现是启动电阻烧了,换新的上去之后通的2相380,能带电机,结果以为好了。谁知客户刚刚拿过去,马上又拿回来了。原因说是上电无显示,没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再查,模块 电容都是好的,再把电阻换上去,再试一遍。这次通3相380,一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爽”  这次估计修好了。结果把开关关掉,准备再试一次。 无语了,竟然又无显示了。再试了几次也是如此,打开盖子,果然那电阻又烧了。  想请问各位大神,我该如何是好。

楼主:
现在找不到原因,上电也是浪费电阻……

网友A:
电阻质量问题或选型不对!

网友B:
接触器好坏啊

网友C:
多并几个吧

网友D:
看错了,以为安川的,楼主厉害了,我修逆变焊机的,在向变频靠近,不会修,,各人估计是电阻赖压低了吧,换瓦数大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估计是选型或者是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下来通电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台汇川MD320 7.5KW的变频器。客户来的时候是无显示,检查之后发现是启动电阻烧了,换新的上去之后通的2相380,能带电机,结果以为好了。谁知客户刚刚拿过去,马上又拿回来了。原因说是上电无显示,没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再查,模块 电容都是好的,再把电阻换上去,再试一遍。这次通3相380,一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爽”  这次估计修好了。结果把开关关掉,准备再试一次。 无语了,竟然又无显示了。再试了几次也是如此,打开盖子,果然那电阻又烧了。  想请问各位大神,我该如何是好。
 对于这样的故障,不用测量直接将继电器和电阻同时更换。否则电阻不会坏。

网友F:
烧这个电阻大多是有其它故障的,你这个情况重点查主回路滤波电容。未有负载就烧,说明与继电器好坏无关。未有负载能过流,基本可以确定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这个电阻大多是有其它故障的,你这个情况重点查主回路滤波电容。未有负载就烧,说明与继电器好坏无关。未有负载能过流,基本可以确定是电容。
你的判断是对的。跟继电器没关系

网友G(2015-01-27):
直接将电阻与继电器都换掉

网友H:
肯定是电阻小了,如果够大的话就算继电器没吸你没带负载电阻也没那么快烧。

网友I:
用4只5w 200欧姆电阻2串, 再并联焊电路上,再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J:
这个问题可能太多了,换电阻基本不会好,要么继电器一起换了。
你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继电器时好时坏,或者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那边有问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充电电阻坏掉,需要查看你更好的电阻功率,电阻阻值是否匹配。充电电阻是一个关键的器件,有些充电电阻是定制产品,这点需要注意,另外电阻坏掉原因需要找到,是否电容问题, 整流器问题,接触问题等等。

网友L(2015-03-08):
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K:
你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