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请教

楼主(2014-09-20):
Autocad2010有没有电气版的,网上下的10版,但是在里面没看到电气元件,是不是我不会用还是下错了

网友A:
如要下载电气版CAD,请百度 AutoCAD Electrical 2010/11/12/13/14/15

网友B:
有电气版的,再好好找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要下载电气版CAD,请百度 AutoCAD Electrical 2010/11/12/13/14/15

2011版本没有发布中文版,AutoDesk官网提供了2015电气版的下载。

网友D:
一定有电气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要下载电气版CAD,请百度 AutoCAD Electrical 2010/11/12/13/14/15

2011版本没有发布中文版,AutoDesk官网提供了2015电气版的下载。

C大,11版确实是有电气中文版滴

网友E:
引用 楼主:
Autocad2010有没有电气版的,网上下的10版,但是在里面没看到电气元件,是不是我不会用还是下错了
   网上有Autocad2010机械版的电气图库,下载解压就可以应用。电气版CAD的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