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LD M8002 SET S0初始    (S20-S50)步    要求S20-S30为搬料待机步,S31-S50位加工步。当程序执行到S30步需要执行S31-S50同时也跳转至S20进行循环至S30,也就是说S20-S30。 S21-S50同时执行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 M8002 SET S0初始    (S20-S50)步    要求S20-S30为搬料待机步,S31-S50位加工步。当程序执行到S30步需要执行S31-S50同时也跳转至S20进行循环至S30,也就是说S20-S30。 S21-S50同时执行   求大神指点

首先,看到您的第一句LD M8002,那么猜测您使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
其次,看到您说需要同时执行S21-S50,也就是同时执行30个加工步,而三菱的SFC(STL)的分支语句限制最大为16个分支,所以,靠分支无法完成,既然同时执行,为何不写在一个分支内呢?
最后,所谓的同时执行,对于程序来说,都是分先后的,这是因为单CPU的PLC的扫描机制决定的,如果您对于同时执行认为应该是并行的话,那么无论是写在一个分支还是多分支的情况,都不能完成。

综上所述,您的要求是无法完成的。

建议:使用多CPU的架构,不过会带来成本上的显著提升。

网友B:
“程序执行到S30步需要执行S31-S50同时也跳转至S20进行循环”,是不是:S20-S20为一个小循环,S31-S50为另一个小循环。
可以画一下流程图试试。

网友C:
可以执行的,参看廖常初的PLC编程及应用中关于步进指令(三菱plc)的应用及控制流程。

网友D:
可以的,中间加一步汇合再分支就行

网友E:
完全行的,在s30里最后同时驱动set s20/set s31就行其它都不要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加

网友F:
程序推倒重来。
把搬料和加工同时用传统的逻辑实现,不用步进梯形图指令。
因为用步梯太麻烦了。两道工序,还要来回切换。

网友F:
或者用步梯也得。
就是说开头各走各的,后面将两道工序混在一体。
就是:搬料--加工--搬料加工同时运行--返回第三步进行不断循环。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能提供思路了,具体怎么加要看设计要求,如果你是并行和分支都不知道那我就帮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