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请问S7-200smart与S7-300可以用以太网通讯吗?在网上查,有说可以的,有说不可以的,请哪位实际操作过得大神告诉下我正确答案?

网友A:
S7-300如何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 通讯
[ 2014/8/28 18:50:39 | Author: 廖老师 ]
   Step 7中建立单向S7连接, 连接伙伴为“未指定”。 S7-300做客户机,S7-200 SMART做服务器。在连接属性对话框中设置通信伙伴(S7-200 SMART)的IP地址,在地址详细信息对话框中设置本地的TSAP为10.02, 伙伴的TSAP为03.01。
S7-300调用FB 14(GET)/FB 15(PUT),来读写S7-200 SMART的数据区。
S7-200 SMART不需要编写通信程序。

转自廖老师的博客
http://blog.gkong.com/liaochangchu_207260.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