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主板上的 光耦代换过  两个244换过  74HC165 换过 还是运行不了 求大师指点下。

网友A:
非要用这个端子么?如果还有空端子,可以换到其它端子上,然后重新定义换过来的这个端子的功能和原来端子功能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啊! 郁闷

网友A:
其它端子功能干脆不能定义,不能使用么?真如此,那就是端子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A:
另外,你确定其它参数没有问题么?如果其它参数动过,重点要看下那个端子启动2线3线控制的参数(具体记不清是哪个参数单元了,手册很清楚的)。这个故障,很像这个参数设置的故障,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2779

网友B:
频率给定了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什么  问题。 控制通道都是好的  我换个 好的储存器放上就能正常!原来的那个我怎么弄就不行,恢复过出厂设置 然该参数改了
F200=1
F201=1
F202=2
F203=1
还是不行 频率的可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定了啊!频率可以控制的  可以调。 就是 cm  op6  开不起来。是不是我参数设置的不对?
F200=1
F201=1
F202=2
F20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参数就F200到F207,还要改其他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说明书了  如果改成两线 三线控制 F200 -F203都不起作用了

楼主:
问题好像是
 F200=1
 F201=1
 F202=2
 F203=1
 F208=0改为1  就ok了!

网友A:
如果有参数不能修改,那就是CPU板上的1个串行存储器芯片坏了,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086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改 但7.5wk的变频器带不了0.75的电机 输出的波形不对。参数要怎么改?

网友C:
估计不是参数那么简单了啊  变频器坏 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改 但7.5wk的变频器带不了0.75的电机 输出的波形不对。参数要怎么改?
硬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硬件 问题 我把好的储存器 换过去就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琢磨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变频器修好没有?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