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各位大神,请教下山武控制器SDC30事件输出动作间隙值如何修改?
动作间隙值时指我EV1设定15,但一般SP显示20后EV1事件输出才会有信号出来,这就是EV1动作的间隙值,可以修改吗?
请教

网友A:
是不是有偏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