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这机器叫人看多,模块爆了整流部分。现在通电报f031。
查说明书说配置错误,1 用了不同型号的hmi模块,2 客户当前的参数不一致
这要怎么弄

楼主:
复位成功了,故障消失。
更换模块修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成功了,故障消失。
更换模块修复成功。[/quot
  这莫说是模块的问题了,模块是整流和逆变一体的吧。

网友B:
模块型号不一样吗

网友C:
恭喜楼主终于解决了啊

楼主:
和模决没啥关系,实在是复位难摘,按说明书搞多次不成,后来复位102中有个64中成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和大伙说明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