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伺服驱动有一个A相,B相,Z相差分输出是什么意思,看了老半天都看不懂。

网友A:
不会是编码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驱动有一个A相,B相,Z相差分输出是什么意思,看了老半天都看不懂。

应该是编码器反馈至伺服驱动的输入信号,a、b相位上相差90度,用于分辨正反转,z相为一转脉冲。

网友C:
伺服运行时可以从这几个接口输出信号,可以用来反馈接到PLC,不过简单的用法可以不用反馈这几个信号。

网友D:
这人功能类似编码器发的信号,用以反馈信号给外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