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运行的时候 我测输出电压一下跳200v一下跳300v  600v 输出的波形好像不对   参数要怎么改?

网友A:
这个靠参数估计没办法啊

网友B:
电机卡住,就先查一下igbt逆变模块是否正常,再查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C:
变频器有问题老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ON

网友D:
回复 楼主:
空载电压正常吗?这个破欧瑞,你试试恢复出产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