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正反面

楼主(2014-09-21):
各位前辈我想制作这个能自动区分正反面的机子就像把硬币的正反面挑出来一样,请问要用什么做感应啊?谢谢!

网友A:
视觉
也许光电也可以----别那么懒连个样本都不发.

网友B:
上传样板图,好让大家看看正反面的差别之处。

网友C:
应该视觉比较稳妥

网友D:
只是区分正反面而已?没有任何要求?简单死了。
正面做个黑色的标记,反面不做任何标记,或者用机器装记号笔点一下可以擦拭的黑色墨水,装个个色标传感器OK。

办法是脑袋想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是区分正反面而已?没有任何要求?简单死了。
正面做个黑色的标记,反面不做任何标记,或者用机器装记号笔点一下可以擦拭的黑色墨水,装个个色标传感器OK。

办法是脑袋想出来的。

这个成本谁出

最要命的是,下游客户不许有这个标记,是不是还要擦去

网友E:
什么产品,样品发出来看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出主意呀!

网友F:
视觉的可以吗

网友G:
视觉传感器当然没问题,但成本高。用颜色识别传感器不行吗?不用刻意涂什么标记,利用被测物件正反面的区别,采用颜色识别传感器呢?可以试试看。

网友H:
   具体到某个东西,更有针对性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视觉传感器当然没问题,但成本高。用颜色识别传感器不行吗?不用刻意涂什么标记,利用被测物件正反面的区别,采用颜色识别传感器呢?可以试试看。
也许高性能的数字光电就可以---参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3881

网友I:
机器视觉当然没问题
如果成本低需要看样品.

网友J:
要看具检测的工件

网友K:
要看你的产品材质啦!

网友L:
首先保证要检测的物件正反面有明显的差异,差异越明显越好,然后在每一面找个像,然后弄个对比系统就成功了,就如同考勤机一样。

网友M:
麻将机就能把正反面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