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帮我推荐一款热电偶温度采集模块(没接触过测温模块),要求有90多个测温点,PLC配置是s7200的,有啥好的通讯方案没?新人小抓狂了~

网友A:
90个温度 西门子 接模拟量只能是64路的 所以接不了90路的。你可以买可以扩展的MODBUS第三方模块 可以接热电偶信号的。然后用通讯的方式实现90路温度读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个温度 西门子 接模拟量只能是64路的 所以接不了90路的。你可以买可以扩展的MODBUS第三方模块 可以接热电偶信号的。然后用通讯的方式实现90路温度读取 。
其实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比较好的模块推荐,我知道单靠200配置实现不了,以前没做过这个不太了解。能不能详细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我推荐一款热电偶温度采集模块(没接触过测温模块),要求有90多个测温点,PLC配置是s7200的,有啥好的通讯方案没?新人小抓狂了~
采集90多个测温点,最好用PC采集卡来实现,通过计算机来处理;用PLC采集温度反应慢,精度低,效果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一个是买一几个数显表多路的哪种如16路的 也可以买无纸记录仪表 这个可以接很多路的可选 这些仪表需配有MODBUS通讯功能  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说真的 西门子200MODBUS通讯速度不怎么快 如果不影的话可以使用当然选择不同的东西成本有些区别 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C(2014-10-21):
用YK-816温度采集模块,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

网友C:
一、概述
YK816系列多通道隔离测试仪采用的高性能数据采集器。该采集器具有多路电阻PT100输入通道,通道之间全隔离输入。使用高速的16位A/D采样芯片,使系统采集快、精度高。通过RS485接口与计算机或PLC连接,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适配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用户用多个隔离测试仪可以组建自己的数据采集系统,也可以和可编程控制器PLC共同使用。可以带多路模拟量、开关量输出。
二、主要技术指标:
基本误差:0.2%FS±1个字
输入信号:热 电 阻 Pt100
通讯输出:接口RS485,波特率2400或9600bps
电    源:DC24V
功    耗:<1W
环境温度:0~50℃
环境湿度:<85%RH
尺    寸:100×60×20mm
四、通讯说明
通讯数据格式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
该设备采用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几乎能和所有的组态软件连接,可以连接组态王、力控、世纪星、Fix、InTouch等国内国际的组态软件,省去了用户连接软件的烦恼。在使用组态软件时,须选用的设备为modicon(莫迪康)的PLC,Modbus-RTU地址型。数据为整型16位。16路测量值数据从寄存器01开始到16,测量值数据只读属性。各路误差修正从17到32,通讯地址、波特率为33、34,这些数据可读写。使用组态王寄存器从4001开始,别的组态软件有可能是从3001开始。
4x0001              第1路测量值
4x0002              第2路测量值
4x0003                第3路测量值
例:读地址为1的仪表的第1路测量值 (PV1=1000)
发送数据为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返回数据为 01 03 02 03 E8 B8 FA (其中03 E8—1000)
 (其中01 是仪表地址,03是功能号,00 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 01 表示读一个数,84 0A是校验码,返回数据中B8 FA是校验码。如果要读第1、2路测量值两个数据,则可以发送,01 03 00 00 00 02 C4 0B,读取16路数据发送01 03 00 00 00 10 44 06。

写第一路误差修正=123时,发送数据 01 06 00 10 00 7B C8 2C。其中10表示第要写入的寄存器号。通讯返回值=测量值+误差修正,误差修正范围-100.0~100.0。用户可省略该测量误差校正,直接在上位机上做误差修正。
通讯地址范围1~99,波特率2400或9600。仪表有默认通讯地址248(0XF8),如果用户不清楚可以用默认地址测试,波特率为2400或9600。通讯地址、波特率更改后,需重新上电才能起效。例如:更改通讯地址为08h,可以发送F8 06 00 20 00 08 9D AF。仪表出厂已经设置通讯地址为1,波特率为9600。

网友D:
主要看你想做成什么样的系统,通道、精度和速度都不是问题

网友E:
S7200是小型的PLC,而90个温度监测点,用这种200系列进行配置非常臃肿,因此可以选用总线式的仪表,在用二次表转换成一个数据信号进入PLC系统

网友F:
可以通过寻找研发生产温度记录仪/测试仪设备的厂家,他们一般都有做温度采集模块这部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