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单片机的电子元件

楼主(2014-09-21):
图中是二线制压力变送器的模拟输入(4~20mA)通道的接线端子后刚刚进入单片机的一个电子器件,请问这是什么元件?是贴片电阻或是贴片二极管?贴片保险丝?上面的标识是 ST VU C N GP 813.

网友A:
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B:
瞬时吸收二极管吧

网友C:
二极管,有PCB上有正负标示,TVS也有可能因为器件上没有正负标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矩形两端,都为30欧姆,调换表笔后,也是30欧姆。我怀疑是不是贴片电阻,同时也起到保险丝的作用。这个芯片厂家的logo像是 ST。请问如果是二极管,如何用万用表判断?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在板子上量的话有可能不准,请焊下来量。
二极管数字表有二极管当表笔交换测量两次,一次有显示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一次会显示OL超量程了

楼主:
这个元件好坏怎么判断?在PCB板子上的标识如下图红色矩形内所示。请问如何判断它工作是否正常?只能拆下来测量吗?我有好几块相同的板子。我测量这个元件的电阻时,只有其中一个我怀疑有问题的那个板子的电阻是7M欧姆,其余的都是30.2欧姆。请问这个可以判断工作是否正常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红色框内为PCB示意图

网友D:
肯定不是二极管,二极管表面有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看了好多的二极管和ESD二极管图片,它们都有极性标识。从我的理解和模拟输入原理图来说,贴片电阻比较靠谱,但上面的文字标识确实是看不出来。但主要是没有能够找到文字的资料。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单片机应用的是如图红色框内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是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即RL部分。不知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我测量板子上已知的贴片二极管时,通过万用表(Fluke 15B)的二极管档测量,正常的二极管正向显示0.559V,反向显示OL,不导通状态,但是我测量这个元件时,正向和反向测量时都为0.013V,所以我怀疑可能不是二极管。

网友E:
这是精密电阻,电流取样电阻,很小的温漂参数。电路上的作用是流经测量电流,单片机测量两端的压降来间接测量电流值。

网友F:
这个焊下来测一下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说法很是符合模拟量通道的原理图。这个是ST公司的,但我从官网上却找不到相对应的产品型号。精密电阻也是贴片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最终用户,没有工具和技术,不敢把它给焊下来啊。现在有一块板子有故障,我怀疑是这个元件出毛病了,我怀疑是这个元件被烧掉后断路了。

网友G:
这个不能确定呀 !

网友H:
是啊 测一下不是很方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在不破坏板子的情况下,该怎样测量?我是对这些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不能确定?

楼主:
我今天有查了下,应该是ESD二极管了。后面的采样电阻我找到了 30R0,30欧姆的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