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24V电源能把负极接一起吗?

楼主(2014-09-21):
三个24V开关电源能把负极接一起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当然可以,这叫多电源共地。这种情况不是很好。但也不是不行。许多系统需要这么做,因此会出现些地不平的问题。接线要讲究一些了。仅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24V开关电源能把负极接一起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的,不会有影响(为何不用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呢?),但最好用一个开关电源带plc和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感器里有电机前面装了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C:
可以,正极并起来都可以

网友D:
可以共负,也可以共正,但是不可以同时共正共负。

网友E:
可以的,一般直接更换大一级的电源更方便安全些

网友F:
并起来没问题的。有些机床的OV都是接地的。

网友G:
   一般是可以的.不要正负极都并联.

网友H:
没什么问题 至于有朋友说的正负都并我觉得这个和线性电源不一样还有采样电路,如果其中一个电源输出电压调的过高其他两个电源势必要调整自己的输出电压,这样是否会出现问题。西门子的我记得只有SITOP的才可以并联扩展

网友I:
理论上是可行的,只是没有尝试过而已

网友J:
没有特别的要求是可以的!

网友K:
不要正负同时接就行了,除非你用的电源型号本身就可以并联使用的;

网友L:
可以接在一起。。。。。。。。。。。。。。扩大容量。。。。

网友M:
可以接一端的 共正或共负

网友N:
我不建议PLC自带的24V电源和外部24电源共地或者共+!仅此!

网友K:
这个并不能称为扩容,三个电源要各带各的负载,并不能三个共同带一个负载;
有专用的可以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这个才是扩容,输出可以带同一负载的;

网友O:
三个电源共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在数控机床上,则是必须的。

网友P:
我们也这样用过的啊

网友Q:
实际应用共地的比较多,我是没有看到过共正极的。共地是为了统一电压零位,不共地有时会导致传感器的数据读取不准确。

网友R:
这种方法非常可行,偶厂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