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配电变压器,指用于配电系统中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变换交流电压和电流而传输交流电能的一种静止电器。我国变压器产品按电压等级一般可分为特高压(750KV及以上)、超高压(500KV)变压器、220-110KV变压器、35KV及以下变压器。
配电变压器通常是指运行在配电网中电压等级为10-35KV、容量为6300KVA及以下直接向终端用户供电的电力变压器。因此,对配电变压器进行维护非常重要。总结了以下一些维护时应注意的事项:
   (1)检查变压器的声音是否正常有均匀的“嗡嗡”,声表明运行正常;声音比平时沉可能过负荷或低压线路有顺路故障,声音比平时尖锐表明高压线路电压过高声音嘈杂可能变压器内部结构松动;听到有爆裂声,可能是绕组或铁芯绝缘局部击穿:其他杂音可能是跌落断器接触不良、调压开关位置未对正或接触不良等。
  (2)观察变压器油面高度和油色的变化。正常时油面在油面计的1/4-1/3,新的变压器油呈浅黄色,运行后呈浅红色。
  (3)检查变压器套管、引线的连接是否良好。
  (4)检查变压器接地装置有无断裂、锈烂等现象。
  (5)检查变压器的温度。油浸式变压器在运行中顶层油温不得高于95℃,对无温度计的变压器,可用水银温度计贴在变压器的外壳上测量温度。允许温度不超过75℃~80℃。
(6)雷雨过后,应检查变压器套管有无破损或放电痕迹。大风时,应检查变压器的引线有无剧烈摆动现象,接头处是否有松脱,有无杂物刮在变压器上。定期进行夜间巡视,检查套管有无放电现象引线各连接点有无烧红情况。

网友A:
如何“维护”配电变压器?好像一个字都未能提到。

网友B:
了解了解配电电力变压器的维护检查常识,对提高稳定运行有帮助。

网友C:
这个重点是运行时的关注
巡检抄表很重要!

网友D:
日常巡检工作很重要,小问题及时记录处理,大问题会同相关部门处理;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技术层面的是要配合专业厂家的技术人员和供电部门的相关人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