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09-22):
因为换了跟通讯线把COM端口的改了,前两天去设备维修,发现之前写的程序拷入不进去了。而且同学设置是灰色的不好更改,想问问是不是编辑好的程序他的串口号就定死了,怎么修改。

网友A:
你编写的程序,并不包含电脑与PLC进行如何连接下载程序的执行步骤。
所以,电脑和PLC进行连接并下载你编写的程序,是编程软件需要干的事情。
检查编程数据线,检查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以及通讯端口设置。

网友B:
编写的程序和COM端口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引用 楼主:
修改软件的这里吧?我看了下貌似是这样的。贴图出来给其他不懂的小伙伴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C:
通讯设置里面修改COM口

网友D:
应该先设置吧!

网友E:
呵呵;电脑硬件属性里可以更改对应的COM口号;
PLC软件通讯设置里同样也可以设定你要使用的COM口;
二者只要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F:
其实吧。。。你只要点击一下上传(或者 读取)就可以修改COM口号了。。。

网友G:
编号的程序,如果你是在读取状态保存的,那里面的口不好改,你可以试下打开程序后,关闭MAIN那个程序的界面,然后再打开试下程序MAIN试下。
保存时最好是改变到编辑状态再保存,以后方便更改端口。

网友H:
应该是点在线,然后点传输设置,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的第一排设置通讯口!!!!!

网友I:
通信线连接电脑不同的USB接口,它的COM端口编号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我的电脑查我的设备里找到COM端口号,在PLC通信里修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J:
    我的电脑里,自动给端口分配好号码,我只能在PLC通信设置里面改变COM口号,与电脑里的那个COM口号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