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手里只有0-10V的模拟量模块,怎么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能用中继切换来控制吗(没有别的模块可换)

网友A:
看你选的电流电机说明书

网友B:
一个h桥   两个开关   搞定

网友C:
没有搞过不清楚

网友D:
    励磁绕组或电枢绕组,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E:
直流电机换向,如果电机小,直接通过接触器改变电枢电压的方向即可;

如果电机大、尤其是非常大的时候,依靠电枢电压换向来改变电机转向的成本就比较高了,如果电机换向操作不频繁,而且对零位附近转速控制没有要求(即可以实现停车换向),则改变励磁方向换向是个简单实用的办法。

实现电枢换向的好处是,你可以在运行中随时随地进行换向,运行中电压的方向与运转方向相反还可以实现反接制动,但运行期间励磁换向不行。直流电机一旦励磁强度下降,则立刻出现飞车症状,后果非常可怕。

网友F:
要看什么电机后说,

网友G:
想办法将励磁的线对调一下就反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h桥   两个开关   搞定
还有二个开关搞定的,A正转,B反转,AB同时不转.

网友H:
控制器是谁家的?有开关量切换的正反转功能吗?一般都有。传动控制,要改变电机旋转方向。通常有几种做法:

1.电机电缆换向;
2.外部实现给定信号正负极性变号;
3.内部实现给定信号极性变号(通过开关量转换实现)。

网友I:
电源对调就反转,你的模拟量模块要怎样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电源对调就反转,你的模拟量模块要怎样实现?
   可以取中间5V作为驱动器的零点给定,需要驱动器有此功能.
   有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电压电机正转,负电压电机反转,但是我手里只有0-10v的模块。你说的那个以5V作为零点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中继调换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功率比较大,换向也不是太频繁,只有卡料的反转下。

网友H:
这个电机有励磁吗?如果有,对换励磁线也能反转,用接触器触点切换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电缆怎么换向?不是拆掉换吧!只有正电压模块,无法给负电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励磁的,谢谢了。谢谢了,明天过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电压电机正转,负电压电机反转,但是我手里只有0-10v的模块。你说的那个以5V作为零点怎么实现?
  找对应的驱动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电压电机正转,负电压电机反转,但是我手里只有0-10v的模块。你说的那个以5V作为零点怎么实现?
  也可以用电子线路做个变换器,变成正,负两组电压,然后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