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用原点回归ZAN 指令,可以精确定位原点位置吗

网友A:
用的是3UPLC吗,它可以自动搜索原点,你的原点开关我认为在高速回原点的时候,可能不稳定,DOG信号ON的时间太短,低速可能还能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3U的话,可以引用Z点归零吧?那精度就高许多了吧

网友C:
ZRN是在开始原点回归后,检测近点狗,当近点狗信号ON时开始减速,减速到爬行速度后等近点狗OFF后马上停止
如果用DSZR指令,除了上面的动作外,在近点狗从OFF到ON再到OFF后,还要检测一个零点信号。

网友D:
一般原点开关用Omron 光电670系列,安装方式有670     671     672      673等,精度可以控制在0. 01以内

网友E:
用光电信号做原点信号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注意,一定要沿触发。不要电平触发。就ok了。

网友F:
我认为也可以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光电信号做原点信号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注意,一定要沿触发。不要电平触发。就ok了。
经典!好多人都不注意这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光电信号做原点信号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注意,一定要沿触发。不要电平触发。就ok了。
真是学习了啊

网友C:
ZRN指令的动作流程决定了,就是近点狗信号从OFF到ON再到OFF的那一刻停止,停止的位置就是原点,为了精度后面的爬行速度要设置低些。
另外近点狗感应的时间,也就是从OFF到ON再到OFF的时间要长些,保证在有感应信号过程中能从快速速度降低到爬行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用开关的上升沿吗

网友E:
就是光电开关信号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这个比我的普通圆形光电回原点精度高得多,

网友I:
还是用接近开关!

网友J(2014-11-07):
这样用可以的啊。

网友K:
要注意光电开关的故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