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误差

楼主(2014-09-22):
现有一个步进电机做选择动作,90度到0度的摆动。垂直位置用的光电开关控制停止,水平位置走的是相对位置。
实际运行过程中,90度也就是垂直位置定位一次准,下一次不准,再下次准,循环出现很有规律。怀疑是光电开关延迟,但解释不了所出现的情况。请问有什么好的解释吗?注意:我把步进电机速度调慢,缓解该情况发生。

网友A:
转动惯量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怕是速度影响了停止的位置

网友B:
用回原点指令试试

网友C:
这就是控制技巧问题。抓住准的时候的状态和不准的时候状态,比对一下。首先要确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去纠正。有的放矢。比如是数脉冲数数错了?还是丢数了?还是原点不准确了?等等。

网友D:
运动方向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九十度往复运动、一会前一会后~

网友E:
可以使用方法进行排除问题究竟是在哪里的。
把机械负载卸了,空载运行,或者直接让马达空转。

网友F:
发固定的脉冲 就转一样的角度了 你是用限位来停的话 肯定不稳定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个来回正常,一个来回不正常?
还是正转正常,反转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这么说,但是正转和反转的方式不同。正转是靠相对定位驱动,反转是靠光电开关,高数计数这个功能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