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各位老师,请问什么情况下不用plc,直接用20gm控制伺服呢?而不用plc呢,初学,不明白呢.请教了

网友A:
FX2N-20GM自身可以控制两个轴,自带一些I/O点,如果这个I/O点够用,那就可以不用PLC做主机,直接用这个模块控制就可以。

网友B:
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还有例子。

网友C:
这个模块自己里面有CPU及内存,还有I/O点;可以不连接主机单独运行;
而像FX2N-1PG等则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必须依附在主机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