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功能块

楼主(2014-09-22):
刚接触和利时DCS不久,想问下各位大侠,和利时MACS5.2.4功能块里怎么找不到分程、比值等常用的功能块呢,是没有还我没找到,还是需要自己组建该分程、比值功能块。谢谢!

网友A:
我们地和利时DCS比较熟悉,但不知道你说的“分程、比值”功能块是指什么具体用途?
和利时相对过程控制功能较多,沿用了西门子DCS的一些“高级”功能块,并且可以自己编辑、优化这些块。很方便。

网友B(2014-11-30):
你要的所有功能块都可以自己搭建的,或者我把搭好的导入就行了

网友C:
如果没有可以自定义个,几个功能块组合成一个新的,定义个名字即可

网友D:
楼主有和利时的资料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