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

楼主(2014-09-22):
天车起升,施耐德71控制,90KW, 半年前吊重物正常,近几天在使用中发生溜钩,自整定后正常了。但是发现外接的制动电阻嘎嘎响,原来不响。没事吧。各位。

网友A:
还是找找原因的好,否则,出了事故你是不是要负责任?

网友B:
安全第一,责任重大,认真检修吧。

网友C:
起重电机都是锥形电机带机械电磁制动的多

楼主:
都没说到点子上。

网友D:
制动电阻响?是什么响?是电磁噪声响?如果是,没有事。是吱吱的响声应该。也就是说,电阻线圈通电,产生了电磁力效应,振动发出的声响。频率比较高。

网友E:
用手试试制动电阻震动吗,还是接头,接触不良

楼主:
因为更改参数后发出的声响。是吱吱的响

网友F:
应该是kdrjl 版主说的那样

网友G:
有可能是你更改参数之后,制动电阻选值过大,也有可能是变频器减速时间太短

楼主:
变频器减速时间是1.0S ,主钩 。

网友D:
这个没事,就是制动时,冲击电流有点大(为防止溜钩,加大了制动电流的加速度)导致电阻收到电磁力的影响,振动产生响声。这个没事。

网友H:
回复 楼主:
吱吱响  可能是电流大的缘故

网友I:
91KW的变频器应该有制动单元的吧,然后才有制动电阻的吧;如果你没有制动单元,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一下当时图纸上配的电阻是多大的,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有没有变化,剩下的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阻器电阻没问题 。可以确定

网友I:
那就没办法了,一般只有这种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J:
这个要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