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编码器

楼主(2014-09-22):
求一PLC与编码器控制电机转到一位置停止并反转的小程序谢谢

网友A:
这就是个计算,一个信号对应的距离是确定的,那走一定的距离需要多少信号就可以算出,电机运行时计数到这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不难……

网友C:
  思路如以上各位所说,楼主需要给自己点信心.大胆干吧.

网友D:
高速计数,运算比较,就行了

网友E:
那个如要误差小的话还用到 A/D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