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DB块

楼主(2014-09-22):
DB块里面的DATA-AND-TIME变量声明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B块里面的DATA-AND-TIME变量声明怎么设置的?

右击数据类型栏——选择复杂数据类型——Date and Time,或者单机数据类型栏,直接键盘码入:D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会设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