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我单位有3台dw17   2900 断路器,同一高压网络最近几天有一台断路器总无故跳闸。不知何故低压侧没有问题,旁边的正常运行有修过的师傅帮忙讲一下。小弟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断路器内部的电子检测电路有问题?可换上同规格型号的断路器一试。

楼主:
将断路器的右侧面的接线端子边上有一个M4的螺钉,全部拧下去后,欠压功能就取消了,再观察下断路器的运行情况,一般常规的DW17  2900的欠压脱扣器都是瞬时跳闸,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