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因为工作需要让两个接近开关在都开继电器工作,都关继电器停止,任何一个接近开关的开关都不影响继电器的工作!!怎么接线?要用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工作需要让两个接近开关在都开继电器工作,都关继电器停止,任何一个接近开关的开关都不影响继电器的工作!!怎么接线?要用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
用PLC简单的很,继电器会也不说.

网友B:
只有两个开关和一个继电器么?

网友C:
看看这个符合你的要求么,接近开关两对触点的我还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需要用到两个中继。让每个接近开关各启动一个中继来扩展触点。

网友D:
多用几个继电器不就行了么,与门

网友E:
你说的就象是冲床的启动压下的保护电路一样对吧

网友F:
    设: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源为直流(通常24V),接近开关为3线直流电压型.
      两个NPN接近开关为K1,K2,其正,负极,输出分别为:
     K1:A1(棕色),C1(兰色),B1(黑色);
     K2:A2(棕色),C2(兰色),B2(黑色);
     接线:
     1\A1,A2同时接直流电源正极;
     2\B2,C1接一起;
     3\B1接继电器线圈一端(负端);
     4\C2接直流电源负极.
     如此,同时有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时,线圈得电动作.
    PNP型接近开关可类同处理.

网友G:
4楼朋友的方案经济、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能用两线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
不好意思啊,昨天表述的不清楚,能让两个接近开关都有物体时继电器放开,接近开关都没有物体时继电器吸合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昨天表述的不清楚,能让两个接近开关都有物体时继电器放开,接近开关都没有物体时继电器吸合吗?先谢谢了!!
所以用PLC,你明天再拉抽屉也不怕
现在4楼又要伤细胞了,如果柜子做好了,哈哈 赔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能用两线的接近开关吗?
  看你的开关允许电流和继电器的线圈电流等参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昨天表述的不清楚,能让两个接近开关都有物体时继电器放开,接近开关都没有物体时继电器吸合吗?先谢谢了!!
    再反个相.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去控制另外一个继电器线圈.
    MY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