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上传到电脑的S7300PLC程序能在线监控吗?  该程序也没有注释。

网友A:
可以监控的的,具体怎么看凭经验了

网友B:
可以监控,必须联机啊

网友C:
要监控要和PLC通信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传到电脑的S7300PLC程序能在线监控吗?  该程序也没有注释。
   在线的意思是控制器与电脑联机,否则应该叫离线啦.

网友E:
单在电脑上应该是模拟
如果连接上PLC就可以在线

网友F:
可以监控的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
只要能够实时数据传输即可实现在线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