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14-09-23):
变频恒压供水设备中的欧姆龙变频器频率显示为0停止工作了但是水泵还会运行且显示工作中变频状态下
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A:
是不是由变频转换为工频工作了?恒压供水一般都可以变频/工频切换的。

网友B:
这个问题要看变频器的设置。有的水泵控制,不允许频率为零状态,需要设置一个最低频率,比如35Hz,要求泵总要给网管一定的最小压力。如果想停止泵工作,需要停止命令才能停车。而不是用设定频率为0来停车。

网友C:
泵在运行,先查看是是不是变频器给的,弄清楚了再说

网友D:
造成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要从很多原因中挑选正确的原因,需要拍照上传图片。

楼主:
是一拖二的组合,屏幕上水泵工作状态显示是一台工频,一台变频,且水泵的确是在运行中,而变频器是处在不工作状态下,进出水的压力也在变化中5分悬赏

网友E:
       检查水泵电机的动力电源来自变频器还是来自工频。如是来自工频,则显示部分有问题。

楼主:
两台水泵都在运行中,不可同时都是工频吧,设置是一台工频,一台变频的,这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F:
最低工作频率

网友G:
如果变频器的频率是0了 哪是不该转的 如果转 有可能是你的水流带动了泵自然的转的  如果你不确定可以断开变频器使用信号  手动停止变频器 看还转不 如果转哪么分析成立 如果不转哪你就看看你的变频器了